怎么清空BIOS密码呀

楼主(2012-07-09):
大家知道怎么清空主板BIOS密码吗?放电不行,

网友:
台式机的放电肯定行,笔记本主板不行!

网友:
用编程器可以清除它。

网友:
机器断电,电池拿下来

网友:
只要可以用U盘和光驱启动的里面都有清除出BIOS密码的功能。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2.0

网友:
不是BIOS的吧,是系统登录密码
你确定是清除BIOS密码?

网友:
这问题也问 。。。。。。。。。。。。。。。。。。。。。。。。。。。

网友:
刷BIOS,,如果没仪器的话也可用程序破解啊,就是走后门儿,前天两天还破了个

网友:
刷BIOS……没编程器 在DOS下也可

网友:
如果台式机的很好解决,单BIOS的就下电池或刷,双BIOS的有的有备份功能的要注意,最好结合说明书解决。

网友:
重新刷个BIOS就行了。

网友:
台式机 扣电池 ,笔记本系统盘cmos密码清除

网友:
没搞过有时间仔细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