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长城电源维修,求思路。(已解决)

楼主(2012-07-09):
1、通电:绿3.62V,紫5.01V;
2、短接绿黑:启动,红、橙、黄、紫都正常;
3、带主板开机:电源启动,电脑不启动,同时各路输出电压正常,电脑的电源显示灯不亮,但cpu、显卡等风扇都转的。

求指点思路。

一语点醒,pg没电哦,查大电解电压不正常,更换一对大电解和电阻,解决。

网友(点评):
换另一个电源能启动主板正常工作吗?如果可以就按电源负载力弱来修

网友:
灰色PG信号有没有?

网友:
灰线要有3.3给桥的

网友:
去商城买个电源测试卡看看有没有PG

用万用表就可以查出PG的电压来,何必冤枉钱去买那种无用的电源测试仪呢?

网友:
主板好的吗?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主板启不启,如果不启为主板故障上debug卡测试,如果启再查电源故障。

网友:
怎么不上来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最好把各电压滤波电容换了,空载电压正常加载后就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