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L193无电故障

楼主(2012-07-09):
一台联想L193无电故障,TOP246Y电源IC爆裂,其他没见明显损坏,用TOP246YN更换,能够开机,几分钟后又无电,不理它,一会自己又有电了,这样反反复复。其他又不见有什么坏,是不是TOP246Y与TOP246YN不同?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
电源IC外围电路还有故障,仔细查一下。TOP246Y与TOP246YN可互换。

有点像是有故障所以保护了

网友:
IC一换光耦也换了 换过就知道

网友:
建议从网上淘一个料板,然后自己慢慢换,屏电路上的芯片不好找的。

网友:
这个芯片单独坏的可能性小的很,仔细查外围!!

网友:
我把电源部分抄翻了天,也没发现什么毛病,只有去别的地方,跟以前买的TOP不同、更远的店铺买了2个回来,重新更换,试放1、2个钟,没事了!哈哈!以前论坛也有个换新IC都不行的个例,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店铺值得人放心了,维修成本变得高了,以前一个IC就可以搞定,现在要2个3个,并且人为的增加了维修难度!

网友:
看旁边有没有50V/22uf电容,可换个试试

网友:
LENOVO-L193WIDE50V/22uf电容,可换个试试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