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701 (PC笔记本)网卡无法识别

楼主(2012-07-09):
接到了一个网卡无法识别的笔记本,主板版号是P701。,我现在无思路修复这个问题,求网上的维修同行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是不是打雷的时候用过,换个网卡试试,不过还是直接搞个usb的 网卡简单,成本也低。具体看客户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