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修进水华硕K42JR 不充电

楼主(2012-07-09):
板号:k42jr rev:4.1 进水的机器一修 维修动作 :无待机 充电芯片mb39a132处有腐蚀 更换后待机3 5V出了 不触发 查EC 工作条件 供电正常 ECRST正常 VSUS ON无电压 看时序只要EC供电正常 RST正常就会发出此电压 更换EC 后能正常触发 有时又不能触发 查不能触发时 12Vsus 无电压 (没点图找的好辛苦啊)因有时能正常出12V 所以加焊12V小管子后多次开机都正常  上U内存点亮 进系统测试键盘能用 因更换过充电芯片怕不能电 叫同行把电池也拿来 (因上次修过一台DELL 3010的机器也是更换过充电芯片i不充电没修起来的 )
第二天电池到手 试机 哎 果然不出所料 不充电而且电池插在板上开机还掉电 充电灯亮一下黄灯就来了
本人新手 不充电问很少修好过   碰到这种问题就发发虚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此芯片的工作条件

补充说明:1VCC  2  3 脚 19V  4脚ACIN 1.35   5脚ACOK 0.65  9.10脚 4.75   12 13脚0.1V 24脚19V  32脚7.5V

在此求这个板子的点位图 基地下的好多2.0的都打不开

网友:
求高手路过帮忙分析下

网友:
不错哦 这个机器 不好修

网友:
是啊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再仔细看看 有没有腐蚀断线啊

网友:
进水的机子,修之前,先洪干吧

网友:
查下 充电电感 有没有高于电池的电压 如果没有 看上下管及外围电路

网友:
都说了是进水吗 肯定哪里还有氧化断线咯。。。。。。。。。。。。。。。。。。。。。。。。。

网友:
5脚电压有些低,仅供参考

网友:
我没有看外围场管好坏怎样?

网友:
你下载的点位怎么打不开 ?

是不是需要相关软件啊

网友:
感觉ACIN偏低,ACIN应该是个2点几V的电压,你看看是不是ACIN的两个分压电阻有问题哦

网友:
现在手上有块ASUS EPC1000的板 ACIN ACOK 电压都一样的 就是好的板REF电压出了

网友A:
楼主有4.1图纸和点图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4.1图纸和点图吗?能否分享一下

没有 我是参考2.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 我是参考2.0的

加我QQ38122544互相交流一下,我的是外接有显,内接无显

网友(2015-02-03):
充电的机器不好搞

网友:
以前修过一片RTCRST 2V左右,最后是PCB漏电了。导致有时可以触发有时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