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4630g 独立显卡板 出发掉电求助

楼主(2012-07-09):
接到同行一台宏碁4630g 我接上电流表。跑到0.7 。不掉电。
拆开来看。显卡加焊过。BIOS芯片有焊过的痕迹应该被写过。
没多考虑先把BIOS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再刷一下,老是提示校验错误。怀疑芯片损坏。更换其他芯片重新刷写程序。故障现象一样。
随测量主板各个供电,发现显卡供电没有。拆下显卡目测显卡小电源管理芯片移位。用风枪重新焊接。上机测量电压出来了,但是电流跑到1A左右掉电。掉电后还有待机电流。可以重复触发。还是跑到1A左右掉电。
取下内存电流跑到0.78 不掉电。
不加显卡电流跑到0.6左右掉电。有时貌似看到跑到1A应该不是幻觉吧!
示波器探头放在内存排阻上加电测试波形。可看到看到波形,乱七八糟的,那个波形应该叫什么波啊?
电流竟然持续1A,波形持续
加显卡。用示波器继续测排阻。也可发现上述波形。但是还是跑到1A左右电流就掉电,

网友:
原来是跑到0.7A不掉。现在是跑到1A掉电。上面的波形是抓拍的!

网友:
你这个还是换个显卡试一下吧

网友:
加焊一把显卡吧

网友:
显卡加焊过了,测信号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
就换显卡呗

网友:
不上内存不掉电
是不是内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