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1286 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12-07-09):
主板型号:820-2850-a 2010 cpu i7 620m。
求
。
机器的问题是, 电源无灯。发现,电源的反馈不是3.4V, 而是15.50 V. 待机0.2A正常。并求大拿指点!
cpu

网友:
J6900是苹果A1286主板上的电源接口,一共5个针脚。
其中,1,2脚为适配器主供电的输入;
3,4脚为地线;
5脚为1-wire信号线。1-wire信号线通过过压保护器U6900,输出信号SYS_ONEWIRE信号与主板通信;
现在的问题是 5脚的电压 15.5v
测u6900周围一切正常。 怀疑是 DC Jack 820-2565-A有问题。造成5脚信号线电压不正常。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机子的图纸

网友:
是啊 我也是

网友:
这机已经修复,电源板的问题,换了就好了,是电池出问题后造成的。可惜没有电路图

网友:
我也在找图纸,我现在这个屏暗,那个大哥有机子给小弟看看,屏线接口的定义和电压,,谢谢谢谢

网友:
屏暗是不是保险给干了。
如果是40针的屏幕线,接口是一样的。找到a1297的图上有定义。

网友:
A1297,楼上的有没图,,发个来看看,,,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