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529 V1.6 掉电

楼主(2012-07-09):
这几天修了三块MS 7529的板子……故障出奇的一模一样……都是开机掉电……多开几下有可能会不掉……但查CPU无供电……上假负载。一切正常……怀疑是CPU供电不足引起……把CPU供电电容都换掉……故障依旧……加焊供电芯片……还是不行……是否是供电芯片坏了……因为手头没有这种芯片……所以不能判断……这种板子是否有什么通病……三块板子情况。一模一样。不得不怀疑。

网友:
自己先顶起。大家来指教指教吧……。

网友:
7529 是BIOS坏的那款吗》?不知道刷了多少次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带不动,你换下电源试下呗

网友:
bios坏也会掉电的,楼主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