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

楼主(2012-07-09):
今天收到一块板子,测量这各部分的对地组织都很正常啊,就是不开机,郁闷了。还有补充一下,就是能够强开机,开机后插上负载,测量着各个部分的电压也正常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
跑码跑到哪里啊,楼主,描述具体点啊

网友:
没敢加CPU害怕强加电,给加烧了,所以是不跑码的

网友(点评):
测试下CPU供电如果正常,,就没事了!特别是总线供电,,一般是1.2V左右 不上CPU就不知道到底跑不跑码

网友:
先上假负载嘛。测各个PG。复位。核心电压。时钟。,如果没问题就加CPU吧

网友(点评):
兄弟加U不开机

网友:
有关电压都正常吗?MOS管,内存,PCI—E,晶振,待机电压,复位电压,等,,,,,或者是CMOS跳冒有没插反?电压有没?BIOS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