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 E420不触发!头都大了!

楼主(2012-07-09):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Think E420机子。 开机死活没反应,待机电压有时0.01 有时0.03 0.04.  开关有电压3V。 测BD95280。3V   开始测得正常。过一会儿又3V又跳到1.9V。  仔细一检查第三脚的一个2R2电阻击穿。开始还高兴了一下。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 (这里这个2R2贴片电阻开始我以为是282呢手里废板没有就换了个472.一测不对电压更小了。调图一看原来这个电阻才22殴,没发我又找了个100欧的换上。这下电压3.38V)感觉应该可以了。结果还是一样。5V都正常的。 这下该怎么下手,没思路了。 上论坛一看贴子。 结果这是E420通病。有的说把3V  5V吹一下。 我一看了马上动力。 结果还是不行。 又说把EC44脚短接一下。结果一样。 还是没反应。。 真是无语了。 44脚测得电压1.8V。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是否是BD95280的问题呢?请各位大吓们多多指教一下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现在去买BD95280了。换了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嗯。 换了告诉我一下!谢谢

不行呢,换板了。我的进水的机器!

网友:
3V会跳成1.9V?应该还是3,5V这边的问题吧

网友:
做维修这一行 不要急 慢慢来

网友:
换95280吧  我换好一台 现在又来一台 正准备定95280

网友(2012-08-16):
我手里也是这种情况,95280工作条件都已达成,不触发。

网友:
95280坏了,这个机器 正常的情况下待机没有3 5 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