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SUS 华硕P5P43TD 主板

楼主(2012-07-09):
求助ASUS  华硕P5P43TD 主板 插电 跑E3  00   然后能开机正常使用   重点是关机后   电源风扇和CPU风扇也一直在转  这时跑的码也是E3  00   IO   换过  老问题  谁修到过这种毛病

网友:
这个就需要上电时序了 。S5#没关断吧。

网友:
谁手里有P5P43TD这个板没有   把我测下83627 72脚接那个电阻是多少欧   这个绿线电压一直被拉低到0.45V

网友:
刚好我没有修过ASUS这个呢。哎。帮不上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