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键盘串键,压杆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2-07-09):
机器可能是进水的  ,键盘 触摸板都换了新的 但是键盘有几个键会串键 换了键盘依旧如此
而且压杆鼠标不能用    量了下排线接口周围东西都正常  这键盘貌似也不是IO管的  这玩意 不会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另外之前还遇到个三星的本本 就是大小写相反  根本没法打出字来 只要键盘一拆 外接的就可以用  换了新键盘也没用  见鬼了

网友:
主板仔细观察过没有 有没有腐蚀的地方啊 换键盘不管用应该是IO有问题了呀

网友:
楼主啊。我上次碰到过这种问题啊,把左手旁边的调节音量排线拔掉就好了

网友:
把其他的外设去掉试试,

网友:
去掉所有外设看看,如果换了键盘触摸板还不行  那就看EC   是在不行换 SB  再不行只有静下心来修了

网友:
解决问题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