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510W不触发

楼主(2012-07-09):
HP8510W待机0.05无3V.5V不触发。TPS51120已换两对MOS管电感无短路。IO已换,南桥已换,现象依旧
。BIOS有关吗

网友:
怀疑 就找个来 刷个看看 呵呵

网友:
有这个想法可以先去试试啊

网友:
先把3V5V修出来,IO待机工作条件正常后,如果BIOS参与触发,可以考虑刷新BIOS

网友:
试试吧! 不行的话还是3 5v 出问题了啊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不开机的,很不好搞,进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