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触发原因!

楼主(2012-07-09):
经过小白几天的辛苦跑线路,终有点眉目。
插上适配器3v5v就出来,可是东芝常用开机控制芯片M306K7F8LRP的供电脚23、67、91无供电!!请老师们帮我分析原因:
1.开机控制芯片M306K7F8LRP损坏?
2,从系统供电芯片出来到开机控制芯片M306K7F8LRP的线路断路?
3.?
4?
等等.......

网友:
看图纸吧!、。,

网友:
没有供电很好搞的  找分图纸查  维修时没有依据就不要换芯片

网友:
不小心短接了电源板的第37脚和后面的滤波电容,东芝pro6100 从待机0.014A跳到了0.078然后停了。
又试了几次有一次跳到0.048就停了,有点懵了!

网友:
研究上电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