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雾蒙蒙的

楼主(2012-07-09):
请教下各位师傅,新的显示器,显示效果就好像有一层雾,雾不明显~~~这里是什么问题?

网友:
什么显示器?低端的有这样的,,前几天有个HKC的,新的,效果真差

网友:
找到问题了说哈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屏或者驱动板试试!

网友:
应该是线的问题、

劣质VGA线 会出这问题

网友:
把对比度调高,还不能解决,那多半是翻新屏,基本无法修.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不行就说是雾面的,就这样。

网友:
AOC代工的,先恢复出厂。不行维修站换屏。

网友:
新的  搞什么  直接换了  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