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照片,做过系统,照片丢失,如何恢复?

楼主(2012-07-09):
如题,新手,这种情况可以恢复吗?几成把握。就是桌面上的照片,坐系统丢了,想找回来。。。
桌面

网友:
看几率 要覆盖了就悬了.

网友:
先看看桌面文件夹有没在别的分区? 不少系统自动转移的 。
没有的话 就看运气了

网友:
是否能恢复,不是很好判断,可以用R-STUDIO或者DISKGEN扫描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只是做过系统没有做其他的,用超级数据恢复应该百分之八九十都能正常恢复出来,希望可以帮助到楼主

网友:
楼主 先确定下照片是在C盘吗?还是在别的盘说不定还在呢,只是快捷方式没了而已,问下客户文件名字,看看能在我的电脑搜到不!一般照片谁会放在C盘?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0.0
实践出真知
同意楼主:
桌面的东西当然不一定在C盘.你还说他没注意看,你是注意看了但你缺乏常识。

网友(2012-09-02):
yangyang5230
反对楼主:
没注意看吧,桌面上的东西在哪里你难道不知道吗?

网友(2012-07-29):
系统覆盖的话,恢复出来也会是损坏的文件, 祝你幸运啦……

网友:
是ghost恢复的系统吧?悬。试试恢复软件吧

网友:
没有被覆盖的话大都还是可以恢复出来的,

网友:
覆盖了就不能恢复了!

网友:
我看悬了,重新做系统把c盘覆盖

网友:
上各种扫描工具吧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

网友:
几率有多大 试了才知道 哈哈 。

网友(2012-08-31):
在桌面上的东西几乎不可能恢复的

网友:
是的 桌面上的东西 恢复出来也是乱码 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