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集显奇怪问题

楼主(2012-07-09):
接手一个联想B450,开机能触发,就一个不闪动的光标在屏幕左上角,外接显示器一样。

开始怀疑bios问题,取下写程序,校验出错,重新拿了个全新的bios芯片写入焊回去,开机还是一样。换过内存,cpu,没有用。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没思路了。请各位大哥支个招,先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呀,集成的也有坏的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自己仔细去研究吧

网友:
硬盘插上没啊 进BIOS修改下

网友(2012-08-09):
我手头上也有个这样的本  不能装显卡驱动  卸了能进系统  要不然走到系统滚动条  之后该显示系统桌面的时候就灰屏了  并没有死机  、、、一点思路都没了

网友:
是不是 网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