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多大?

楼主(2012-07-09):
这个电阻多大?是431取样电阻吗?棕黑黑红金

网友:
补充内容 (2012-7-10 08:17):
搜一下“电阻色环计算器”很好找的

网友:
能不能上传个?

网友:
楼主这个那里下载的,求解答

网友:
照你颜色说的是10k

网友:
我觉得也是10k 不确定请高手鉴别,是不是取样电阻,上面堵着还一个电阻

网友:
当然是10K啦

网友:
应该就是10K了     新手只能跟着老手混了

网友:
根据色环算一下,是10K欧的电阻,是不是取样电阻就不知道了

网友:
10k 看他连接那个脚 ,我看着像启动电阻

网友:
拆下来量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
10k.跑下线就知道是什么用的了。看位置像是431取样的分压电阻。

网友:
取样电阻!10K欧!

网友:
0123456789对着看

网友:
都说是10K  错不了

网友:
你就说现在是什么问题吗?看431干什么?这是稳压电路啊!一般电压不稳定或偏低或偏高时检测的地方。

网友:
不明白这么多人连色环电阻这么基本的知识都不知道,还怎么搞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