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的开机密码怎样解呢?

楼主(2012-07-09):
xp的还能用dos下面的命令解密,但是我每次用这个解win'7的系统密码都报错。 不知道朋友们怎么解win7的系统密码呢?  只能装系统还是,需要其他怎么设置啊?  SOS!!!!

网友:
以下是转来的,希望对你有用
忘记Win7登录密码的解决办法
作者:shazi1896 日期:2012-01-30
字体大小: 小 中 大

  使用Windows 7(以下简称为Win7)的用户越来越多,不过总是有人因为各种原因而忘记登录密码。由于Win7使用了更为严格安全机制,以前在Windows XP下可以使用的解决方法已经无法在Win7下使用了。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在Win7下如何找回或者重置登录密码。
  仍然可以进入系统的情况
  忘记了账户密码并不一定就无法进入系统,比如设置了自动登录,或者只是忘记其中一个账户密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使用软件或者系统组件来重置密码。
  情况1:用户设置了自动登录
  ■适用用户:已经设置账户自动登录
  ■工具:LSASecretsView
  对于已经设置自动登录的账号,其密码是以加密方式保存在注册表中的。注册表中密码的查看可以借助“LSASecretsView”,下载“LSASecretsView”后解压到任意位置。接着右击程序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在其窗口中“DefaultPassword”显示的值即当前自动登录账户的密码(不包括“.”分隔符)。知道了密码后,我们就可以展开“控制面板→用户账户和家庭安全→用户账户”,对当前账户进行密码重置操作了。
  情况2:系统中有多个管理员账户
  ■适用用户:还有其他管理员账户可以登录系统
  ■工具:本地用户和组
  对于这种还有其他管理员账户可以登录系统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使用另一个管理员账户,对其他账户进行密码重置操作。
  以管理员账户进入系统后,单击开始图标,在搜索框输入“lusrmgr.msc”,接着在搜索结果单击“lusrmgr.msc”启动“本地用户和组”。启动该组件后,展开“本地用户和组(本地)→用户”,接着在右侧窗格选中需要更改密码的账户,右击选择“设置密码”,然后按提示重置密码即可。
  注意:
  重置密码会导致用户无法访问加密文件,包括:
  1.经过用户公钥加密的电子邮件2.保存在计算机上或由计算机记录的 Internet 密码
  3.已由用户使用EFS加密的文件
  如果有上述加密信息,请确保你已经做好相关的备份工作(如导出加密证书等)等。如果没有执行过私钥操作,可以在重置密码之前将所有EFS加密文件复制到FAT32格式分区,这样可以取消EFS加密。
  延伸阅读 密码重设盘
  由于强行重置密码会导致无法访问加密文件,因此创建一个专用的密码重设盘就很有必要了。展开“控制面板→用户账户和家庭安全→用户账户”,然后单击左侧窗格的“创建密码重设盘”,按提示插入一个U盘创建密码重设盘。这样以后忘记密码时,只要在用户登录窗口单击“忘记密码”,然后插入密码重设盘即可重置密码。这样的密码重置不会影响用户对EFS加密文件的访问。
  无法进入系统的情况
  如果没有设置自动登录,也没有其他可以登录的账户,此时就只能借助其他系统来帮忙了。
  方法1:替换文件 巧改密码
  ■适用用户:安装有双系统或者有其他带WinPE系统的设备(光盘或U盘),且原始密码不重要
  ■工具:其他系统+命令提示符程序
  在Win7登录界面,我们可以启动“轻松访问”组件,于是可以使用“cmd.exe”(命令提示符)替代“轻松访问”中的任一程序(比如屏幕键盘osk.exe)即可在登录系统前激活命令提示符,从而使用系统自带的“net user”命令重置密码。
  首先启动WinPE系统或者双系统中的另一个系统,此处假设为WinXP系统,打开Win7系统所在分区的“Windows\system32”文件夹,右击“osk.exe”选择“属性”,在打开的窗口单击“安全”标签,接着单击“高级”,将文件所有者设置为当前WinXP登录账户。返回属性设置窗口,将当前用账户对“osk.exe”的完全控制权限设置为“允许”。接着再打开“D:\Windows\System32”,将原来“osk.exe”重命名为“osk1.exe”,复制“cmd.exe”并改为名为“osk.exe”。
  现在重启进入Win7登录界面,单击屏幕左下角的“轻松访问”图标。最后在弹出的“轻松访问中心”窗口勾选“启动屏幕键盘”,单击“确定”,此时启动的就是命令提示符了。在打开的命令提示符窗口按提示输入“net user cpcw 123456”(假设遗忘密码的账户为cpcw),这样即可将cpcw账户的密码重置为“123456”。重置了密码后,你就可以使用cpcw账户(密码为“123456”)登录系统了。最后,不要忘了将替换的文件还原哟!
  方法2:清空账户密码
  ■适用用户:同方法1
  ■工具:Active@ Password Changer
  除了替换文件的方法修改密码,还可以使用 “Active@ Password Changer”清空账户密码。
  这里以WinPE启动U盘的操作为例(制作方法参考第33期F05)。将“Active@ Password Changer”复制到U盘。启动WinPE后,运行“Active@ Password Changer”,按向导提示单击“下一步”,程序会自动扫描列出本机所有账户。
  接着在账户列表选中需要重置密码的账户,单击“下一步”,然后在打开的窗口,勾选“Clear this User Password”(清除该账户密码),最后单击“SAVE”(保存),这样选中账户密码就会被清零。重启后就可以不需要密码登录系统了。
  方法3:使用暴力破解找回密码
  ■适用用户:想找回原始密码
  ■工具:LC5
  对原账户密码进行强行更改或者清空,有可能造成一些不可测的后果。实际上Win7账户密码都是加密保存在“C:\windows\system32\
  config\SAM”文件中。我们还可以借助软件“LC5”暴力破解该文件,找出密码。
  首先启动WinPE系统,然后将原系统“SAM”文件复制到U盘上,接着在其他电脑上,启动“LC5”后,单击“会话→导入”,在打开的窗口选择从文件导入,选择“从SAM文件”,单击“浏览”选择U盘上的SAM文件。
  接着返回程序界面,单击“会话→会话选项”,勾选所有破解设置,单击“确定”返回程序界面。此时程序会自动列出SAM文件中的所有账户,单击“会话→开始破解”,LC5就会开始暴力破解密码(根据密码强度不同,可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可以单击“文件→保存”,保存会话,下次导入会话继续破解)。破解成功后,使用破解的密码登录系统并进行充值操作即可。
  延伸阅读 更多程序可以替换
  轻松访问中心还可以启动放大镜(magnify.exe)、讲述人(narrator.exe)、登录界面还可以激活粘滞键(sethc.exe)等程序(均在Windows\system32文件夹中),因此我们还可以使用“cmd.exe”替换上述任意一个程序。如果替换的是粘滞键,只要在登录界面连续按五下Shift即可激活命令提示符,剩余的操作同上。

网友:
用老毛桃的PE上面有破解系统登录密码的工具,win7下试过好几个机器,蛮好用的

网友:
pe下的破解密码工具好用,1分钟搞定

网友:
PE 下面的工具 具体叫什么名字啊?

网友:
下个通用U盘,或者大白菜PE,里面都有系统密码破解项目的,中文好用。

网友:
电脑PE制作工具上有的

网友:
常用的PE都有开机密码破解,很容易的

网友:
大白菜 简单实用

网友:
老毛桃PE里面有。。。

网友:
下个好点的PE 有破密码工具

网友:
电脑店的PE不错的,里面有破解密码的软件,

网友:
老毛桃PE里面有

网友:
用PE啊。。PE里有个能破解开机密码的

网友:
用通用U盘PE

网友:
老毛桃PE的飘过~

网友:
感谢大家 试过了 量产的U盘 里面有个改密码的工具 可以用

网友:
哈哈  原来大家都知道啊。。。
不错 是挺好用的。

网友:
用老毛桃PE,里边有个解密的工具的呀

网友:
用GOHT的系统光盘启动。DOS下有解密工具

网友(2012-08-14):
PE工具啊...里面有

网友:
XP是可以用系统盘解,WIN—还真没用过

网友:
制作一个u盘启动项,里面有破解软件

网友(2013-06-10):
怎么我的不行啊 你们说的是 win7 还是XP !我的静了PE也解不了WIN7的密码啊

网友:
老毛桃、大白菜等的PE系统的密码破解很好用的啊,可以试试哦

网友:
用PE不就行了!~

网友A:
用PE解密 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