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三星R458不定时掉电如何解决

楼主(2012-07-09):
一台三星R458不定时掉电,掉电之后又可以开机,这同三星428掉电差不多一样428是拿掉加两个电容就好了,现在请问有没有大侠修过这样的机器,有请指教,在此先谢谢了。。。。应该也是通病来的

网友:
以前修过,你给风扇青灰加油试试,不行就换个CPU试试,再不行刷bios

网友(2014-06-28):
你先看看  CPU 温度搞吗 ?

网友:
温度如何?还是温控,迷茫

网友:
会不会是温度引起的呢

网友:
先换硬盘什么的吧 CPU 内存 完事再看板子吧

网友:
这个是AMD的吧

网友:
温度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