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小白求助

楼主(2012-07-09):
DELL PP10L  内存进水烧掉了  暂时无内存开机 键盘,硬盘,电源指示灯亮10秒左右灭了   问高手 能确定坏了什么东西

网友:
神,你没内存也想开机!!!!

网友:
请好心人帮忙转下论坛里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21094-1-1.html
这个资料啊 我还没权限下

网友A:
这你还纠什么结,内存都没,你咋往下一步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你还纠什么结,内存都没,你咋往下一步检测.

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没内存 启动的话我所描述的现象是否正常 顺便说下没有内存的报警声

网友(点评):
连续短声

网友A:
及便是进水的机器,赶快吹干水,不要乱开机了.待水干后,买一条内存,才可进行下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及便是进水的机器,赶快吹干水,不要乱开机了.待水干后,买一条内存,才可进行下一步.

谢谢上面几位的回复 古董内存在淘宝上买了 我现在就是有个疑问 为什么没内存报警声

网友:
没有报警声,那原因也多呀,主板没运行,CPU没上电,BIOS 坏,报警电路坏,蜂鸣器坏等等都不报警呀.

网友:
笔记本很少有内存报警声的

网友:
没内存不能开机吧?

网友(2015-07-25):
我现在手里是个跑28掉电的   还没搞好呢  不知道怎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