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LED 改显示器。

楼主(2012-07-09):
手里有一个10.1   东芝笔记本的  LED屏。。想改改显示器。学习一下。请坛子里的高手指点指点。驱动板用什么样的
。。LED背光接口在屏逻辑板上。驱动板配什么样的屏线。淘宝商家说是不能改。。。有没有高手。

网友:
这屏要改显示器,你不把图片发上.高手认清屏接口,屏供电,用什么样的驱动板.就要改成功,怕有点难.

网友:
店里就有一个改装的 看了一下 一个笔记本的高压条加一个驱动板 外接适配器 明天再告诉你具体方案 可以改的

网友:
把屏的参数搞清楚了 就可以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