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别8脚场管的好坏

楼主(2012-07-09):
板子上往往有很多8脚的场管,请教一下他们的内部结构是一样的吗,怎样判别它们的好坏,我是新手,清各位指教

网友:
MOS管分两种,N沟道和P沟道,内部结构也就两个二极管吧,这是常见的,还有其他特殊MOS管,比如双MOS管等

网友:
知道内部结构就和判断二极管好坏差不多了

网友:
8脚的一般是复合的场效应管,怎样判断它们的G,D,S极

网友:
这问题你最好还是看好型好,在网上查PDF,这样才能确保正确.因各板的设计,应用目的不同.

网友:
测是测不出来的,要多看图纸,了解其内部结构,不过一般都是PWM模式的mos管较多,分上下管,下管接地

网友:
8脚的场管。结构有好多种,

网友:
这个要自己去了解  。。一般的单MOS管D极是四个角连在一起 s极是三个角 g极则为一个角

网友:
主要看芯片的第一角,和第一角相对的一般在D极,还不会只一个脚是D,最少二个脚,而且两个是相通的,再来检测第一角是G还是S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