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

楼主(2012-07-09):
三星 151S 显示器维修
故障:接电电源指示灯不亮,按电源开关无反应
下图为电源板
双向触发二极管 B20100
电源IC DP502T
热敏电阻SCK083
下图为驱动板
下图为高压条
维修:拆机查看,发现一个负温度系统热敏电阻开裂。如图(手机不是很好,像素有些低,见谅)
下图 裂开的热敏电阻SCK083
下图  拆下的热敏电阻SCK083
中间两个电容没出的电压不稳定
电源板背面(部分)
更换热敏电阻SCK083后,继续测量后面的电路,发现电源管理IC DP502T没有输出。料板上没找到,只好在网上买4个机拆的,三天后到手,换上继续测量。发现电源IC边上的两个电源正极电压不稳定,更换后电源稳定为3.3V。此时灯管还是不工作,继续查。最后发现在电源板正面左上的一个双向触发二极管 B20100 没有12V输出,遂在料板上找了一个双向二极管换上,通电后灯管工作正常。故障修复。

网友:
看不到图啊,请板上板主上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