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1S 内接灰屏 外接花屏

楼主(2012-07-09):
华硕 X81S  原故障是内接无显灰屏(有背光黑屏) 外接花屏 加焊后显卡起泡废了  (原来是G86-703-A2大卡)  换G86-741-A2 后  内接灰屏  外接花屏  考虑到还是显卡问题 又换了个  问题还是一样的  加焊了显卡显存 还拆了其中一个显存  花屏的效果跟没有拆是一样的  望高指点一二 外接显示图   因为换了不同板本的显卡芯片  难道是显卡芯不兼容?

网友:
如果换了一样的703  还是这个样子  只能告诉你 你板层得问题 只能换板子了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半层这么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换个703试试啊?可能是不兼容的哦

网友:
有些机子不通用

网友:
看来现存被你搞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显卡周围有无吊件 不要轻易动现存呀 而且你把一颗现存拿下来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看来的准备报废了

网友:
有些机器不支持的。。。你换个原来型号的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估计是显存挂了

网友:
703和741不同用,。703与730和升级版731能通用。。。

网友A:
703  740  730  都互相换过   741和731没用过  没买过  都是从料板拆的显卡  活的时间还长

703可以741用的,741是升级版,

网友:
换显卡前  外接也是这样花吗

网友:
看来你做bga  做的 很少啊  做多了坑定会遇见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3  740  730  都互相换过   741和731没用过  没买过  都是从料板拆的显卡  活的时间还长

731是730和703的升级版本、741是740的升级版本,。730与740没有 换过,。

网友:
   猛一看还以为是矩阵
同意楼上

网友:
换显存吧,我做好T61也经常出现这样,换显存就好了,手工过关先得。

网友:
手工最重要

网友:
显存的问题,干显存

网友:
换掉显存吧.就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了.

网友:
把显存都换了都试下,早两天我修有一台华硕X43S的跟你问题差不多,换了显卡问题还是一样,后来把显存全换了OK啦

网友:
楼主如果不行就考虑换板吧

网友:
学习了,还没修到这程度

网友:
楼主只能把显存全换掉试试了,注意 换之前先看看周围有没有掉件,要不会走冤枉路的

网友:
估计显存问题

网友:
显存试试吧

网友:
大花是显卡- - !!! 那有这样就干显存的 可以按着北桥试试看有没有事做BGA多了造成的北桥虚焊

网友:
显存挂了,不行换板吧

网友:
换个显存试一下 如果不行 就看掉原件没有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事情。。都如没修过的话,用风枪吹一下显卡,试试,可能就好了,就能确定是显卡的问题了
同意楼主:
1.0
似水.....
同意楼主:

网友:
怎麼都不量一下,確定問題點,看畫面亂猜.............

网友:
LZ是吧现存颗粒弄报废了 换现存

网友:
是不是周围的显存做虚了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显存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干显存吧。。。

网友:
这个用显卡板的 所以做BGA 不影响北桥 板子不掉件 不起泡 显存上有1。8V 电压 现在还有2个显存
还没有换 北桥问题的是不是也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问题啊 ???

网友:
问你们 结果 结果出来了 就是报废

网友:
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关键是华硕的板子很坑爹啊 做不好就完蛋了 看见华硕的板子 有些发憷

网友:
就是芯片的事换全新改良的就是这个样子,我修过一个,原机是703,也是换了改良的741跟你的花屏是一样的,最后换回703的芯片就好了

网友:
显存挂了哦

网友:
你这孩子,703要换704改良的 741有些机器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