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M4A87TD EVO不兼容显卡故障的求助

楼主(2012-07-09):
本小白有一块华硕M4A87TD EVO,
配置为:AMD955 威刚4G*2 显卡为:华硕HD3650 铭瑄GT250 捷波9600GSO
故障为:铭瑄gt250 捷波96000gso不能正常上机,上机报一长三短。清CMOS之后能正常点亮,但是无法保存CMOS,保存CMOS之后就回到一长三短,或者是能检测过,但是显示器一片绿色,能进到系统,到系统也无法看到桌面。
而华硕HD3650的显卡却不会这样,任何都正常,就是显卡不行了,不然我也不想换了,求教,
CPU,内存,BIOS能换的都换了 ,能刷的都刷了,还是不行,
小白求助了 或者说谁能搞定这个问题的,顶上地址,我发给你。但是前提是需要找个论坛里的担保人。。。。。。。

网友:
另外一块V星HD6870也不行!!!

网友:
论坛里的大神们呢?!!救命啊!!

网友:
不是兼容性不行呢,。是这个主板显卡不抓呢。你可以插个80卡看下,保存CMOS后再开,会反复的跑C5-C7有10S上下,然后就会有时抓不到显卡。。要换北桥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桥咯?

有些桥与PCE16X之间还有IC。。如有就要更换该IC,,不然直接换北桥就会好的,。

网友:
肯定是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