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8s没触发 二修机

楼主(2012-07-09):
今天接了一台X88S的机
没3V 5V IO 被拆 了 网卡也拆了
有没有
这没图纸咋修啊 ?? 兄弟姐妹们帮个忙
板号是:F84SE MAIN BOARD
板号

网友:
IO 被拆 了!还修啥!

网友:
修不好 直接换板子

网友:
这个机器有图纸还可以研究下的,不过楼主要是相信自己的技术就换个IO上去试试吧,说不定一修的时候人家没你技术好呢

网友:
先要找到图纸 没图纸 怎么修 再说还是缺 件!!

网友:
没找到图纸啊

网友:
找个IO换上去啊 这款机器没3.5V 我碰见过 是3.5V芯片主供电的那个0欧电阻坏了

网友:
但是我量的了 有3V的 你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修好了 南桥和BIOS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