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人修板的办法。。

楼主(2012-07-09):
好久以前收的华硕M2N68  SE的板子,不通电,桥在待机的情况下有点问问的。判断是桥坏了。今天闲来无事,从废板找到块一样的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换桥,可以通电,跑码,到D3 EE,有报警声,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的,内存供电都正常的。感觉还是桥的事。又找到个盈通N68,费了九牛三虎之力,通电,竟然是开机四秒掉电了(之前碰到过华硕这种板这种问题),没修好。。,
判断:如果是板子其他问题,应该表现出同样的故障。现在不一样,还是桥坏的可能吧。。明天我再把另一个桥换到盈通板子上看看。。、
笨人啊。只有拆桥植球BGA来修板,,不饿死也累死。。

网友:
压桥党
有百分之70和我一样 呵呵 换桥 搞BGA 其他的...........

网友:
呵呵,捣糨糊的?

网友:
楼主第一次换的桥就解决很大一部分问题了,只是其它 的地方可能还存在着故障;第二次换的桥或做BGA有问题,问题搞大了。第三次换可能又回到第一次那样了。
当练习了。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就当练手吧,桥不是容易换的,换了有时候还故障多多。

网友:
起码楼主还坚持

网友:
不能再换桥了,楼主,换CPU吧,呵呵.

网友:
不太懂电路的只能这样维修 了,我也干过这样的事了。。。

网友:
还没弄过桥,落伍了!

网友:
好修的修,不好修的就报废,厂家为什么制定3年保修,超过保修期,掏钱都懒得修,就是这个意思。况且现在的主板也比较便宜了,与其修了不稳定,还不如给客户换个稳定的旧版,同时把废板收下。

网友:
焊几遍了就不要搞了吧。。费电啊

网友:
这个也相当于在练习换桥经验呀,多换几次下次就能熟能生巧了。

网友:
用新桥试试就知道 啦。不过M2N的是开机15S断电,是南桥的问题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