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主板问题

楼主(2012-07-09):
主板型号:M26GT4V2
故障现象:刚开始是无CPU核心供电和总线供电,后来查出是CPU电源管理没有得到EN信号,查了一下ATX灰色线电压拉低只有0.07v,经查了是IO拉低灰色线导致桥没得到ATX_PG信号所以没发出VCORE_EN,在淘宝定了一个IO换上,能加电了,但还是无CPU核心供电,VDDA2.5有2.5v电压正常,总线电压也出来了1.2V,怀疑是电源管理有问题,但重换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还是没CPU核心供电,此主板是NV单桥主板,桥型号NF-6100-430-N-A3,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触发开关针的时候诊断卡的复位灯亮一下就灭了,不上CPU都是这样。还不能关机,点关机件3秒左右复位灯常亮了,但关不了机。问一下大家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换晶振看一下!还不行!南桥坏了~!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