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3000 CPU代换4000 CPU

楼主(2012-07-09):
梅杰的AMD主板  开不了机,插测试卡C1,清洁了内存插槽!还是C1!换CPU后能点亮一切正常!用了一天后又开不了机了,测试卡在C1与C3之间来回的跳!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估计CPU报废了!换下来的CPU换其他主板上C1!原来的CPU  4000,用3000的代换的

网友:
因为CPU集成内存控制器

网友A:
AMD的CPU比较容易坏的 双核65NM的都容易坏空焊!  以前在网上买了4个754的U   同都没用  平时测试主板  用了几次就全部挂了!  不过939的速龙3000好象比较没那么容易坏  装过很多  还超频2.4  2.7G   没坏  其他的都好象容易坏

网友:
940de  cpu  也容易坏啊

网友:
不好说哦,是不是CPU没有上好,C1是内存不抓呢,内抓挂脚座的呢。

网友:
代换的3000的CPU在技嘉主板上用了6年都没出过问题!上梅杰主板一天都不到就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MD的CPU比较容易坏的 双核65NM的都容易坏空焊!  以前在网上买了4个754的U   同都没用  平时测试主板  用了 ...

IO问题,换了个IO,O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O问题,换了个IO,OK

那就是两个cpu都没问题?

网友:
我上次修了块主板  问题是BIOS丢失 刷了之后 起不来 加焊北桥才好了  买了块4200  系统G完  正驱的时候就死机了 然后CPU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两个cpu都没问题?

4400+的CPU的确有问题,后换的3000+的CPU换IO后没有问题,到现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