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09):
A1278,待机3.3V,5V都有,按下开关,风扇动一下,3V,5V没了,求助?

网友:
后极有短路吧,检测到异常,待机芯片关闭了

网友:
先检测后极 是否有短路 ,然后看待机电流和上电时候的电流,根据上电电流来判断大约故障点所在! 前提是 主板没有进水没有人为损坏,如果有的话,需要认真检测后再判断

网友:
苹果的板子 怎么修啊  有没有图纸 和点位

网友:
苹果笔记本最好要有图纸,这样好修

网友(2014-06-07):
肯定是后机短路

网友(2014-11-15):
这个没遇到过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