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741p 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09):
la-3741p 维修一例!接到同行一台!一看板载内存,cpu。通电,,待机0.008 以为是dell d630 通过键盘接口哪里开机,,用万用表划,没反应? 不触发!! 划了四五下,不行,下个图吧!一看! 原来是三个脚,汗!!瞎折腾!好短接,,电流0.008 一触发0.089回到待机。有时0.345回到待机! 按照以往!缺供电,有小电压短路,先飞线开关机出来吧,,通过测试 ,发现下面丙个电压都有,只是掉电太快,看不明显

请出示波器吧! pg下手! 看了两个位置!
嗯suspwrok 很正常! 幅度也够! 测得u53b  6脚 无闪波! 跟着测4测 有闪波,,但幅度不够,只有2.几的样子。可能掉电过快!万用表根本反应不出来的!

分别拆掉Q71 Q73 Q75 2.5 1.5 1.05 各三极管和电阻,,一样。。为嘛有时电流这么大,,0.345  有时还0.456 板截cpu 内存呢! 0.6都会亮机的! 有时0.89掉电,,继续往前 ,突然测到 r623 的一边有2.3的闪波,,另一边一动也不动,,不对吧,,按理也会闪一下的!! 万用表一测对地了,,兄弟!!!一搜,,哇到这么多地方,,一看到北桥,,ec,到处都有 ,先找到源头!
  的确对地,,好呢,,这些好烧机!!烧吧,调到1.5v 哇3a了,,一个电容浮出水面,,拆掉,,上电,,外接显了。。此机,,来时,,ec 加焊过,,芯片焊过,,还好没动桥。。

网友:
写得很好.....

网友:
二修机
修出来了不错哦

网友:
    很有思路  虽然我没看明白

网友:
应该找个PG信号一个一个断开,这样查的吧?

网友:
用控制变量法查!!

网友:
看个人思路,修出来就是好样的

网友:
写得好....."一个电容浮出水面"没有看到位号

网友:
楼主很强大,要是我就在我手搞不好了

网友A:
因为你拆了后没再补个就能开机,所以那个电容应该是滤波电容吧

网友:
后面没怎么看明白,r623后面没有波,怎么证明短路了呢,

网友:
烧机大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拆了后没再补个就能开机,所以那个电容应该是滤波电容吧

对头,,不过,,我补了电容了!!

网友B:
你有思路  但是表达不怎么样
直接量u35   你连讲电压都出没出就直接量PG
你的意思是+3.3run短路了吗
看的没头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思路  但是表达不怎么样
直接量u35   你连讲电压都出没出就直接量PG
你的意思是+3.3run短路了吗
...

是的3.3run转换电压短路! 掉电太快,,万表跟本反应不出来的

网友:
表达不够明确呀

网友:
不错我也想起基地学习学习了。厉害!

网友:
还要测嘛,不是直接来烧机嘛。

网友:
思路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看不懂,还是楼主牛!!!!!!

网友:
看得不是很明白,也许是真的我的当水平有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