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不加电

楼主(2012-07-09):
今天修了一个IBM  R50E 机器,不加电,静态电流0。05 按下开关,电流0。05-----0。01 ,跳一下就没有静态电流了,拆机测试查看是否有短路,全测了一遍没有短路的,  AMP3205  VCORE芯片是个老毛病了,不加电或加电掉电,找了一个更换后OK !

网友:
这款IBM机子 CPU供电芯片爱虚汗

网友:
前天刚修一个T42也是这个问题,不过这个芯片还打胶了,拆时还得注意温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