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CF360可以连接电脑的吗?

楼主(2012-07-09):
迅维CF360可以连接电脑的吗?怎么我连接后老是提示"仪器没有正常启动,可能通讯故障或仪表参数设置错误!"
电脑

网友:
你好,我们迅维CF360BGA返修台是可以外接电脑的,你是什么时候买的?第一个温控表的设置 ,地址参数,明天9点以后你可以和我们工厂售后联系下,让他指导你设置下就可以了,这个不是什么故障问题,我们售后电话是0755-61502186,谢谢!

网友:
连电脑干吗啊?
你可能把维修当成爱好,折腾吗。
BGA就那几个曲线,折腾浪费时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