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显卡 不通电?

楼主(2012-07-09):
我的电脑主机任何配件都正常,就是 插上显卡就 主机电源无法通电,风扇不转,
显卡是外接功能,电源是绝对有力的,不使用显卡是正常开到电脑并进入桌面的
为什么呢?
桌面

网友:
检测显卡,供电电感短路没,电源管理芯片有无问题,

网友:
显卡有短路的地方,电源保护了~~~

网友:
一般供电场管坏了,量一遍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说的,一般来说是显卡的供电坏了,应检查供电MOS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有没有大短路阿

网友:
显卡电源芯片旁的那些 小电容 小电阻 有可能你不小心 磕掉了 找个图纸看下 对比下 不然 旁边这些小东西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看一下mos管一般是它坏,坏了的mos管一般旁边有溢出来的锡珠!

网友:
12V短路了呗。。。看看mos管子那个坏了。。。换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