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很牛比的问题

楼主(2012-07-09):
前几天接了一个本本,客户说夫妻两个生气了,把本本摔了,屏 屏轴     键盘 无线网卡,A 壳,这些都坏了,外接可以显示,想让修修,我接过来看了一下,外接是能显示,我交给徒弟让他把屏,屏轴,键盘换了,A壳帮他修了一下,无线网卡换个槽装上去,开机可以进系统。就收了个屏,屏轴 还有键盘钱。之后就交给客户了。             客户刚接到货,就把电话摇过来了,有三个问题,1  无线不认网卡  2进BIOS掉电,进系统没事,3有线认打X,有网卡但是插网线没反应         客户哪里不好交待,妈呀这么多问题再让客户加钱,他来个不修哪我不是白折腾了,我只好说,你发过来我再一一把你的问题解决一下,无线网卡换回原来的哪个位置后OK   ,拆开主板查了一下网络线路  供电有,总线OK  25MHZ  网口   正常,板子还有点变形进BIOS的确掉电,板子查了三天了客户摧了十几次了,想做个系统看一下掉电做不成,就想着进系统正常不能进BIOS一进BIOS10秒左右掉电,没办法就找了个旧硬盘在台式机上GHOST了一个WINDOWS7的系统,然后放他本上面解压,解压后,有线网络OK了,还有一个问题进BIOS掉电,试一下吧,开机进BIOS,也没事了,妈的想不通硬盘会出这样的毛病郁闷啊,跟客户讲客户还不信!怪病啊

网友:
楼主这样修起来算顺利的拉。

修过联想的Y450,无线网卡不能开启,热键,开关都无效。把网卡pCIE槽的使能脚割断还是不行,最后恢复BIOS默认值解决了。

网友:
楼主没给他修板为什么要给他搞这些问题啊?你比这个电脑更奇怪,呵呵

网友:
的确比较怪啊。。但是电脑这个东西真的是无奇不有····只要解决问题就好了

网友:
都是老关系了,屏和屏轴还有键盘都定回来了,不给他本修好,他要退货了

网友:
维修不容易,修好大问题,附带解决小问题的情况多了

网友:
联想的毛病多,怪问题多。有个联想硬盘,在本机没有办法引导,在其他笔记本上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