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网络打印机?

楼主(2012-07-09):
我公司有一个松下的4510 打印机,这种打印机不是用数据线的,而是使用网线的,
有专用的打印机驱动就安装之后还是不能打印?

为什么呢?  如何正确哦安装?

网友:
下载一份说明书看看吧,写的很详细的
http://panasonic.cn/support/download/manual/files/DP-3510%204510%206010%E6%93%8D%E4%BD%9C%E6%89%8B%E5%86%8C.pdf

网友:
网络问题不是很懂,路过,看看。

网友:
无聊   还没有人回答

网友:
那天简单的看人设置过,就是先把打印机和电脑用网线连接,用电脑IE进入打印机的默认IP地址(有点像设置路由器那样的感觉)进去后给打印机设置一个你们网络里面的一个IP地址,ping通了就可以打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