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烧蚀铜箔电路大概什么原因?

楼主(2012-07-09):
各位师傅好!
    好久没有修电源了,最近修一金河田电源,打开检查发现辅助电源的开关管集电极到开关变压器的初级一段铜箔被烧断,板烧焦成一段凹槽。两只IN4148二极管被烧断路,开关管的取样电阻烧断路,稳压取样后放大的三极管烧坏,其余没有发现有坏元件。把检出来元件全部换上后,烧断的铜箔焊连上,试开机各输出电压正常,带假负载也正常。认为修理好了,第二天我又拿出来测量一下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在空载的情况,只听到啪的一声向。再次拆开一看又是原处的铜箔电路烧蚀扩大,这次只有取样电阻烧断路,换上电阻补接烧蚀的电路,试机又一切正常。这次试一小时后,认为没有问题了,用表测量各输出电压,主电源各输出都正常,就是没有辅助电源5V,感觉非常奇怪,没有辅助5V电压,为什么主电源还在工作?这时把自制的辅助短接绿黑线上的开关关了,再打开开关(短接绿黑线)电源不能启动了。
    再次打开检查没有元件损坏,就是抗尖锋二极管的正极(也是这段铜箔上)的焊点旁烧一个焦点,用摄子轻轻的捅就穿了。抗尖锋二极管焊点铜箔基本上断了,检查这次没有元件烧坏,又补接铜箔线路,这次不用绝缘漆,用高压硅胶来封闭补焊接的电路,抗尖锋二极测量是好的,考虑是不是抗尖锋二极管性能不好,这次换了。试机又一切正常。待高压硅胶再固化一下再试,看会不会再出现以上的现象。
    修电源的高手见过这种情况吗?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奇怪的是,不烧保险管,不烧开关管,而且我用一安培的负载,用的是两只10W,10欧水泥电阻并联而得(一安培的负载我用电流档串在负载上测得的),辅助电源的5V也非常稳定。
   每次就是烧蚀铜箔线路?

补充内容 (2012-7-11 00:26):
     第三次焊下抗尖锋二极管(测量正常)、1000V电容(用电容档测量正常为4。52NF,标称是472)、电阻阻值正常,怀疑二极管性能不好,换了一只。连续试三个小时再没有出现烧蚀铜箔和电路板了。可能是二极管的问题吧

网友:
原烧蚀的电路板漏电照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