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W300不触发深度维修(结果让你意想不到)

楼主(2012-07-10):
废话不多说,七喜KW300不触发,没有待机电压,难就难在这个8734这里。

测主供电正常,测17脚VCC正常,测REF正常,测SHDN6.3V正常,测lLDO3无电压,2脚PG肯定也没电压,不对啊所有条件都到齐了,为什么不出LDO3,打阻值,没有短路,换8734,故障依旧,换EC,故障依旧,没办法了,在板用表乱测,乱点,点到几个电阻对地是0。心想是不是有问题的,电子标识也看不清,找来点位图,对着看,一一排除了都是正常的。哎实在没办法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不出LDO3电压,中间省略1000字搞了两天,最后上示波器,看波形,先打8734的主供电波形。正常,再打VCC波形正常,打SHDN波形正常,再打REF波形,无波,哈哈问题找到了,问题就在这个REF,看电路图,这条线路很简单,

看来看去上面只接一个电容,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电容的问题,找来一块好板,示波器打这个REF,电压上升有一个过程,而打这个REF,无过程,心想这里是不是起到延迟作用,好了把电容对换一下,把好板的电容换到坏板上,通电一测,妈啊,待机电压出来了。到此整个维修过程圆满结束。我写得不是很好,就是靠我的记忆写的,中间的图片不是很多,希望可以帮到很多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等机电压的朋友们又多了一个思路,以后不防这个电容换换试试看,也许成功与否就在此一举。其实讲原理我也不懂,我也不知上面我所说的延迟是对还是错。如有说错请大家拍砖,小弟初学,见谅。

REF是不是基准电压?pdf档案和喜哥多次强调说这个退偶电容必不可少。否则电路无法正常工作。这是必查条件。楼主有机会去讯维培训下吧,会很有收获

网友:
楼主这叫初学?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下次遇到了可以尝试换换试试

网友:
不错啊,可惜,自己没示波器、

网友:
有波波就是不一样! 这种维修经验以后可以借鉴!

网友:
有主供电和开启信号,就应该有ref基准电压和线性电压输出,此处可能是电容不良引起的波纹干扰

网友:
我最近也修到了好几个本子,电压貌似都正常,就是开不了机,没示波器看来没辙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提示,我正有点进水机,3、5V供电芯片条件满足就是不出3、5V,MOS管,供电芯片都换了还是不出。明天去店里把REF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有良板对比,,打阻值应该能测出的

网友:
看来维修没有示波器是不行的,准备去买个。

网友:
8734A的经典故障。。好多不出线性。。  都是电容惹的祸

网友:
之前也修到一个CPU供电出不来的    最后也是REF上面的电容被上家弄掉了     供电 EN 什么的 也是都具备 就是不出来的

网友:
我们上系统供电时说的就是这个MAX8734,老师都明确告诉我们,参考电压连接的电容损坏或丢失芯片不工作

网友:
还是示波器给力呀,要没有的话那不就修不出来了吗

网友:
楼主这也算初学?

人家叫做初学几个月了

网友:
有波波都不使真是浪费啊,羡慕啊

网友:
  我也像买示波器 就是不知道买哪种

网友:
REF引起不出LDO呵呵,很好的案例,8734不出电压有时候真的很难修,上次修到一个3 5v只有0.5几V,上管G及和下管G极都有波形奇怪了,不知道为什么,反馈也查了,哎,

网友:
REF 在电路里面很重要的

网友:
上次我有一台条件有了 就不好 学习了多个思路

网友:
看到前半边就估计到是这个问题了,我之前也碰过一次也花了很久

网友:
哎呀,这还真的麻烦,测的电压都正常的,却还不工作,还要看波形

网友:
没有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精华,示波器不太会用

网友:
多谢大家的回复,以后一定多发一些自己修过的实例出来

网友:
怪问题,电压有,没波,真是想不到

网友:
原来REF不正常是这一个小电容引起的

网友:
看来REF基准电压很重要啊!楼主一开始的时候不是说REF正常吗?用示波器怎样测量啊?

网友:
参考了一下这个芯片的内部框图,这个REF参考2V电压和温度检测是挂在一起的,如果这个2V电压不对或温度过高就会关断振荡电路,从而使3、5V无输出。

网友:
学习了 最后竟然是以个电容引起REF信号不好使 看来维修还是点有波波 啊   有了波波真方便啊】

网友:
没有示波器, 感到压力大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呢,对这个电容起到的作用不知道。等下研究下

网友:
很好的个案

网友:
很多故障都电容惹人祸。

网友:
维修就是要多积累经验,很多一个电容漏电会让你修的头大

网友: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电容的问题啊,其实不用示波器,用万用表应该可以测量到吧?

网友(点评):
你用表如何测量啊?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触发

网友:
不错了楼主最起码你会用示波器我修电路的时候都很少用到,只拿来测些晶振什么的。看来我的示波器买的是浪费了

网友:
一个小电容啊,会用波波就是好

网友(2012-08-23):
LZ 之前查供电,开启型号, 怎么都就忘记查REF呢,看看对不对,不会电压对,波形没有吧

网友:
这应该是个电压才对的 波形 ? 从来没看过 式下

网友:
有时候 一些问题 呀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