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两烧了的电阻换也还是不能启动

楼主(2012-07-10):
两个电阻是连接两个开关管基极和发射极的电阻,不知道什么原因烧的,我用2.7K欧的电阻换的难道跟原来的不一样吗?还那能那还有问题啊,绿线4.7V,紫线5V,就是不启动,谢谢了

网友:
查两管的基极电阻是否都烧坏。

网友:
基极的小电阻和电解性能是否良好?1欧姆和4.7uF/50V。494的12脚电压有12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