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连接两个开关管基极和发射极电阻烧了

楼主(2012-07-10):
然后我换上了2.7K欧的对不对啊,还那里坏了啊,绿线4.7V紫线5V就是短接不启动,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修,又没有一样的电路图

网友:
很多高手都是边查电路边绘图的,因为电路图不是随便就能找到的!楼主这个电源有没查过主开关管呀,后级电路也要查一下有没短路(电流大导致主开关管电路烧坏),电阻的阻值应该不对,如果主开关用的是13009,可借用一下长城300P4的电路图,都差不多的

网友:
串在基极上的电阻为1-2.2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