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2-07-10):
美格显示器。21.5英寸,第一,屏100%没坏。第二,屏线100%没坏。第三,电源正常。

带电测量驱动板+5v供电正常,遂直接从驱动板屏线附近飞5v线到屏上,确保屏供电。

结果还是白屏。

从以上能否确定,问题就是程序板?大家给看看~~~~谢谢

网友:
屏电路有问题。查屏保险等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
看到这个问题我很纠结,,你自己也说了屏确定没有坏,屏线也确定是好的,,那你的意思不就是驱动板坏吗???还要问什么啊

网友A:
楼主屏线百分百没坏你是如何确定的,建议你换新屏线必须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最基本的

网友:
嗯,其实就想确定一下,驱动板能否导致这个故障现象。原理我不太懂,排除法排到驱动板了。

朋友能否给解释解释

网友(点评):
驱动板会导致白屏的,,其实你可以用通用驱动板代换一下试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屏线百分百没坏你是如何确定的,建议你换新屏线必须的。

我刚好有一条正常的一模一样的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刚好有一条正常的一模一样的屏线

新的还是旧的,必须是新的。

网友:
白屏...量有没5V供到屏上.有就继续查屏上各项工作电压 .电压没有就是屏有问题...没有就驱动板.

网友C:
我想说一大家都不信的,我修过一屏,也是美格的.客户拿来就是白屏.我修好后还是白屏.送信号就正常了.至今我没想通.现在还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一大家都不信的,我修过一屏,也是美格的.客户拿来就是白屏.我修好后还是白屏.送信号就正常了.至今我没 ...

“。。修好好后还是白屏。。”这句挺难理解

网友(点评):
我根本就没修,这屏无信号,通电就白屏,一但有信号就正常显.无信号时根本就不显无信号输入.所以我想不通.

网友D:
单凭5 V供电,不能说明屏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单凭5 V供电,不能说明屏电路工作正常

各位,看我的贴子,屏100%没问题,因为我用通用驱动板点过了。正常~~~请不要重复此问题了呵呵

网友:
高压最好鞥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各位,看我的贴子,屏100%没问题,因为我用通用驱动板点过了。正常~~~请不要重复此问题了呵呵

屏没问题代表屏电路没问题吗?

网友:
我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了,,楼主现在的故障就是驱动板往屏上供电的5V没有,,只要把这个5V修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没问题代表屏电路没问题吗?

你认为我说的屏没问题是什么意思?  屏没有碎? 还是。。。。。

网友:
楼主 , 换个通用  驱动板 试下

网友:
5V得看你是从什么地方接的,不是所有5V都可用,不信的话各位师父们可以试试,你这个机子问题就出在给屏的5V上,你自己查查,只要找到一个,以后类似白屏机子都可以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好后还是白屏。。”这句挺难理解

你那个就像是电源板上供到高压部分开关5V电压不正常  或者就是那显示器被人改过高压  线就没给飞对。

网友:
谢谢大家,换通用程序板解决

网友:
呵呵维修需要备一块万能的驱动板最好了一面误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