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接一台不触发 富士通s6420

楼主(2012-07-10):
早上接一台不触发 富士通s6420 不开机 拆开 3个桥全胶上的 晕 客户反映 在系统里面把开机键设置成待机了 待机设置开机 然后关机都不正常 在开就开不起来 就拿过来修了 拿到机器 开始我高兴的以为拆开机器coms放电就OK了 没想到 我在做梦 这问题那位师傅有修过的经验啊
不开机
不触发

网友:
刷BIOS,换EC,换桥,好似应该这样子吧

网友:
看电路都正常的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那里来这个程序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不知道那里找bios程序啊 那位师傅有呢 QQ411874171 传个上来 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 修好了我发上来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那位师傅发个bios程序帮帮忙啊

网友:
ok
忘记回帖 开机键线路一路下来的一个三极管坏了

网友:
不要被客户萌到了,仔细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