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遇到好多机器为什么装光驱不进系统,而且大多是XP

楼主(2012-07-10):
    最近总是遇到一些装完系统到滚动条进不去系统的  而且经过研究发现只要拨下光驱就能进系统    或者有些换成WIN7也可以   请高手帮小弟解答这是为什么?

我怎么没见过,是不是光驱本身有问题呢

网友:
真是头一次听说,期待解答

网友A:
看下硬盘模式,启动项

网友:
换个光驱是试试啊

网友:
硬盘接口模式改一下

网友:
没见过的现象,期待i问题的解决

网友:
进系统, 把IDE 模式换成PIO 模式试下, 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问题简单,把系统换成XP2 不要装XP3就搞定,绝对没问题

网友:
跟  改硬盘模式关系不大

网友:
装个纯净版的,然后进系统 再装驱动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过,都试了很多办法,都不行

网友:
我一般用安装版的光盘来装。

网友:
我也遇到过,宏基的机器好多都有这种问题,这种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由于系统问题所引起的。建议从网上下载它原机系统安装,百分之80都可以解决。

网友:
进系统, 把IDE 模式换成PIO 模式试下, 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硬盘模式,启动项

这个我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  最后没办法只好费了光驱  直接拆开光驱取下一个供电保险  这样就OK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吧,我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