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7-10):
我有台清华同方的液晶显示器  型号是:l9tm4   现在屏上出现模拟边框后黑屏  等一秒钟后有亮   这种现象反复出现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在屏上出现模拟边框"是什么样,可发张图吗,那才好解决.

网友:
亮的时候在屏幕上出现 模拟 两个字  然后黑屏   反反复复出这种情况

网友A:
这象是屏设置不对呀,能显字符屏没问题呀.进DOS看它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象是屏设置不对呀,能显字符屏没问题呀.进DOS看它咋样.

原先的驱动板坏了  我买个原装的换上  开始时好的  用一会芯片很烫后就出现这个问题啦!!

网友:
这样的话,一闪既灭,排出高压保护那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看看开关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你要保证高压板块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