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2L-S3主板

楼主(2012-07-10):
GA-M52L-S3主板  2012-7-10
 故障:声卡芯片ALC883坏,换为ALC889A,OK。

网友:
前面板你试了没有,正常不。

网友:
ALC883换为ALC889A应该可以的

网友:
话筒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
我试过ALC861、883、889的,都是拆旧板的,反正只要是REALTEK的HDAUDIO芯片都可以正常放、录,至于更专业的应用就不清楚了。

网友:
就一个芯片坏别的有坏吗,请教

网友(2012-09-05):
呵呵 我也遇到过一块 网卡坏的  换了就好了 反正是5v短路的

网友(2012-10-11):
应该谢谢判断的思路

网友(2014-01-10):
刚好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看来这也算是通病

网友:
不同型号可以互换呀 以前不知道 难怪我小小白

网友:
有没有高人来指点下

网友(2014-02-10):
代换好了,可以常常听音乐就行了,普通人那来那么多的讲究。

网友(2015-06-02):
换了不知道 日常使用正常 不?

网友:
这两个连驱动也不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