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请教下电脑老是自动重启

楼主(2012-07-10):
我想问下我的电脑老是自动重启

网友:
市电电压,电源,内存,主板,系统,CPU和显卡散热都人引起重启动。慢慢找吧。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电源可能比较大

网友:
CPU的散热可能性最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硬盘

网友:
中毒啦也有此现象的。

网友:
有什么提示吗?引起这个的原因很多

网友:
内存的原因比较大吧,还有温度过高也不行

网友:
看样子楼主不是做维修的吧?

网友:
夏天一般是CPU散热不行啊

网友:
是AMD的吗 如果是请先直接换CPU再说

网友(2012-12-05):
电源和主板的嫌疑最大。

网友:
先替换一下硬件试试行不行

网友:
一般情况多是散热和电源问题

网友:
电源  主板  桥  CPU温度高  等

网友:
先检查电源吧,看看电源电容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cpu温度比较高

网友(2013-01-07):
原因太多了。。。

网友A:
能进系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系统吗

进了再重新启动还是,没显示重新启动

网友:
應該是ddr的問題~~是否有其它ddr可以交換測試?

网友(2013-05-25):
看看是不是供电电路电压过低了还是哪有轻微短路

网友:
先看看散热吧,不行多半就是电源部分了

网友B:
这有诸多反面的缘故哦!!!楼主一部分一部分检查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