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电流跳变,跑码到A2

楼主(2012-07-10):
这已经是遇到的第二块板了,开机电流有跳变。跑码到A2,小板1。8V供电正常。Q28,Q29,波型正常。在网上搜过很多关于Y450的贴。没有一个正解。求正解。

网友:
说的不清楚呀,没法帮你解决。

网友:
就是啊 说清楚啊 跳变多少啊

网友:
像是显卡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期待中。

网友:
数码卡看不准的,要看电流来着

网友:
修到过 U口供电短路, 也跑这码,

网友:
怎么个跳变

网友:
我也在求解 呀

网友(2012-08-15):
换显卡就好了。今天刚修了一台。

网友:
我饿遇到过  换显卡不行  我换了主板

网友:
跑A2的太多这个型号,期待楼主修复结果

网友:
修过一个做过显卡的二修机,最后报废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直接换吧    BGA一般不行的

网友:
要不刷哥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