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2-07-10):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显示器,电源灯正常,屏幕无显示,按下电源开关,能正常开关机,电源板正常,打开显示器,取下驱动板,没有看到不正常的痕迹,重新装上开机,看到屏幕一闪有信号,连到电脑上,还是无显示,正想放弃,随意按下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看到屏幕有图像出现,一闪就黑屏,仔细观察,发现显示器上下两边的亮度不同,怀疑灯管坏了,换上灯管,开机正常,OK

网友:
像这累故障就放弃了  汗 不知道有人有同感没有?

网友:
这样的问题就是先点灯管

网友:
你要准备一个灯管 专门测高压板用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都要外接灯管看看,

就是呀

网友:
现在液晶显示器维修很普遍,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