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先是死机,然后跳黑屏

楼主(2012-07-10):
我的电脑先是死机,然后跳黑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76766   请高手进来指点指点  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点评):
哎、现在的人连打字都不会还要问问题

网友:
两年前的问题了,还没有解决?还是相同的现象?

网友:
先排除显卡的问题

网友:
拿分走人!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点评):
送分给你,负的^_^

网友(2012-08-14):
复位键或者开关键有问题了,用万用表量一下 有阻值就换掉,或者把复位和开关都拆下来试试

网友:
严重同意5楼

网友:
看是不是内存松了

网友:
换系统OR重新彻底检测硬盘

网友(2015-11-13):
会不会是温度高